C8051F 时钟输出方式

楼主(2013-06-05):
需要产生10KHz左右的时钟。
不知道使用哪一种方式好:
1、PCA 还不了解
2、定时器每0.1ms,翻转一次输出IO口电平,产生方波。记得MCS51时这样使用过。

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。之前一直以为定时器里直接有这种模式,可以将系统时钟分频后通过IO口输出。

网友A:
PCA,用配置向导产生初始化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A,用配置向导产生初始化代码

方法2 可行吗?或者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RT
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?

网友B:
既然是C8051F,那用定时器好了,它有四个定时器,发个10KHZ的脉冲对于它来说小菜一碟,采用翻转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

谢谢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方法2 可行吗?或者有什么区别?

应该也可以,没大差别;考虑下中断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任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也可以,没大差别;考虑下中断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任务

用它的自动重装,甚至都不要用跳转,程序里就三句话,一句是清除中断标志位,一句管脚取反,最后一句中断返回,1us不到:lol

呵呵,我没有用过C8051F,看你的描述,应该是1T的单片机了;以前的同事用过; 能知道上面那个图,他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吗?我只用过Keil,单片机用的stc

网友D:
PCA自带有频率发生器方式,连中断都不用,精度和稳定度跟晶振同级别。

网友E:
T0当定时器使  好使的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它的自动重装,甚至都不要用跳转,程序里就三句话,一句是清除中断标志位,一句管脚取反,最后一句中断 ...

我看到的F550 Demo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没有清中断。

网友F:
定时器也可以啊,还是比较精准的。

网友G:
主要是晶振的精度要高!内部的2%误差,可能不够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