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5.5不能在win7上正常使用么?

楼主(2013-06-05):
allegro版本15.5不能在win7上正常使用么?

cadance生成网络表到pcb editor中碰到问题,产生了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。

网友A:
16.5可以

楼主:
经过重装系统,苦逼得验证,应该是15.5功能不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6.5可以

您哪里下载的16.5?:lol

网友B:
WIN7 装15.5版本,封装库无法导入。其他的功能都正常。:'(

网友C:
試試15.7看看,目前沒有遇到什麼問題

网友D:
可以,我现在用的是15.5.1+win7

网友E(2014-05-10):
你咋弄的

网友F(2014-06-19):
可以啊,win7 64位系统的都能正常使用,不过有一点,Ω符号不认,所以说原理图中只能把Ω符号去掉就行。

网友G:
使用16.6的路过。同事偶尔还去它官网下载更新包,装装最最新版本的~:lol
其实我是为了学习而已

网友H:
可以,我在电脑上装了好多个版本呢,win7系统

网友I(2015-12-07):
引用 网友H:
可以,我在电脑上装了好多个版本呢,win7系统

请问你的win7系统是64位的吗?cadence15.7是怎么安装上去的,我的无法导网表

网友D:
15.5 16.5都可以在win7上运行,另外不建议用64位的系统,做硬件的也要用好多软件,有些软件更新较慢,对64位系统支持的不好

网友J(2016-10-28):
引用 网友D:
15.5 16.5都可以在win7上运行,另外不建议用64位的系统,做硬件的也要用好多软件,有些软件更新较慢,对64 ...

我的W7 64位旗舰版安装candence15.5中会一直停在setting up the environment to run the installed products请教怎么解决。我尝试安装netframework4.0是同样现象。还缺少那个插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