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RDES与V-by-one

楼主(2013-06-05):
SERDES与V-by-one是什么关系?

网友A(2013-07-26):
Serdes是Ti的叫法,v-by-one是THine的叫法,简单的理解就是将并口信号转成串口信号输出,v-by-one的芯片可以将4-5对LVDS高清信号(1080P/60)转成1对LVDS信号发射,信号是无损不压缩,传输速率可以达到3.75Gbps,接收端可以将信号还原,这样可以保证高清信号的长距离传输,避免了EMI干扰。 v-by-one的芯片也可以将24/36bit的数字RGB/CMOS/TTL信号进行长距离传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