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差分运放的相位频率曲线,相位滞后到-180°后突变到180°

楼主(2013-06-05):
全差分运放的相位频率曲线,相位滞后到-180°后突变到180°,如图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,对稳定有影响吗?

有用信号为40k,对应的相位-68°。

网友A:
-180°与+180°是同一角度呀

网友B:
这两个角度本来就是一回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-180°与+180°是同一角度呀

怎么看是同一角度啊,还是没看懂啊,相位降到-180后,后面如果是同一角度,那那个频率点之后的相位怎么变啊,能用一条曲线表示吗?
另外稳定性问题,在-180度会造成什么后果呢?

楼主:
请教高手,如下图所示,全差分运放放大信号在刚开始的时间内相位滞后了,就时间一开始本来是正弦上升的很慢,导致信号滞后,本来第一个谷底应该在25u的,结果在25u之后了 ,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是同一角度啊,还是没看懂啊,相位降到-180后,后面如果是同一角度,那那个频率点之后的相位怎么变 ...

自己图上画画角度看看是否是同一个角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