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3232电平转换电路

楼主(2013-06-05):
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,为什么要加R25,R26,大小一般为多少呢,为什么要加R58,R59,R60,R61,电容C45,C46和二极管D15,D16。。。。
顺便大家给我讲讲有关串口方面的知识。。。。

网友A:
没必要加

网友B:
加电阻一般是为了缓解ESD问题,加二极管也是。加电容一般是为了控制边沿斜率,控制EMI问题。3232自己已经带有ESD抑制了,232端的电阻可以不加,CMOS端的电阻从这个图上看来毫无道理,应该取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