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结构体问题,求指点

楼主(2013-06-05):
下面这个小程序 编译时提示结构体初始化有错误.可是怎么就错了呢?
#include <stdio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char a;
        uchar b;
}_ATEST;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char c;
        uchar d;
}_BTEST;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_ATEST x;
        _BTEST y;
}_TTEST;

_ATEST Test_a=
{
        1,
        2,
};

_BTEST Test_b=
{
        3,
        4,
};

_TTEST Test=
{
        Test_a,
        Test_b,
}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printf("%d, %d",Test.x.a,Test.y.d);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没有啊
你用啥编译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啊
你用啥编译器?

用的是VC6.0 而且在MDK(keil4)中也有这个问题.

网友B:
_TTEST Test=
{
        Test_a,
        Test_b,
};
可能不能正常初始化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_TTEST Test=
{
        Test_a,
_TTEST Test=
{
        {1,2},
        {3,4},
};

就可以了,keil中可能还是不能自动跟踪识别数据的的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可以了,keil中可能还是不能自动跟踪识别数据的的类型

问题是结构体中初始化的内容太多 我才这样去做的.算了 换个方法

网友C:
看不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