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DSP里面运行的结果却是错误?

楼主(2013-06-05):
在VC里面运行结果也是正确的,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DSP里面运行的结果却是错误?求分析原因?

网友A:
你好  这里也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   请看下面链接中的帖子   你们共同商量处理一下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60650&page=1#pid3180754

网友B:
会用DSP相关的反汇编和调试工具吗?不会的话,建议现在就开始学怎么用。

网友C:
问题又有重复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会用DSP相关的反汇编和调试工具吗?不会的话,建议现在就开始学怎么用。

反汇编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不

网友D:
你看一下你堆栈的大小够不,很有可能是空间太小导致程序跑飞。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才解决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看一下你堆栈的大小够不,很有可能是空间太小导致程序跑飞。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才解决了。 ...

完全可以考虑这个原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可以考虑这个原因

有可能也有其他原因,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现。大家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多讨论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也有其他原因,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现。大家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多讨论一下 ...

嗯  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