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,利用DS1302在设定时间内使LED闪烁

楼主(2013-06-05):
DS1302时钟芯片与1602液晶屏显示实时时间,C语言如下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ring.h>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/*******LCD*******
sbit LCDRS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数据/命令选择端
sbit LCDRW=P2^1;
sbit LCDEN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使能新号端
//******DS1302******
sbit IO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302数据线
sbit SCLK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302时钟线
sbit RST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
uint num=0;
//uchar *week[]={"SUN","***","MON","TUS","WEN","THU","FRI","SAT"};
uchar Date[]={"Date: 2000-00-00 "};
uchar Time[]={"Time: *00:00-00* "};
uchar date_time[7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ds1302读取的当前日期时间
//=======延时=======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/********向1302写数据*********
void write_ds1302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=dat &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持最后一位为1,读状态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//*********从1302读数据*********
uchar read_ds1302()
{
        uchar i,b=0x0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 |= _crol_((uchar)IO,i)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/16*10+b%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与BCD码转换
}
//*********从指定位置读数据********
uchar read_data(uchar addr)
{
        uchar dat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rite_ds1302(addr);
        dat=read_ds1302();
        SCLK=1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return dat;
}
//*********读取当前日期时间*********
void read_date_time()
{
        uchar i,addr=0x81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e_time[i]=read_data(addr);
                addr+=2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LCD写指令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LCDRS=0;                //RS为0时,写指令,RS为1时,写数据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//----------LCD写数据----------
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//-------LCD初始化-------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显示模式设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显示开/关及光标设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,且光标加1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清屏
}
//---------设置液晶显示位置-----------
void set_lcd_pos(uchar p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p | 0x80);
}
//---------液晶显示程序----------
void lcd_print(uchar p,uchar *s)
{
        set_lcd_pos(p);
    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s[num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//----------日期时间转换-----------
void format_datetime(uchar d,uchar *p)
{
        p[0]=d/10+'0';
        p[1]=d%10+'0';
}
//---------主程序----------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ad_date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6],Date+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月日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4],Date+11);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3],Date+14);
//                strcpy(Date+13,week[date_time[5]]);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2],Time+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转换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1],Time+10);
      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0],Time+13);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(0x00,Date);
                lcd_print(0x40,Time);
        }
}
假设led接P1.7口,怎样使它在晚上20:00~1:00闪烁

网友A:
简单判断一下时间不就OK了
if(rtc.hour >= 20 || rtc.hour == 0){
    flash_flag = true;
}else{
    flash_flag = false;

}

if(flash_flag == true){
   if(++flash_counter >= 500MS){
      flash_counter = 0;
      P1_7 ^= 1;
    }
}

网友B:
读取RTC时间,判断小时位在20:00~1:00之间时
LED闪烁

楼主:
rtc.hour 指的是程序中哪个?if(++flash_counter >= 500MS)是使led闪烁500ms吗

网友C:
没使用过1302

网友D(2013-08-25):
就是简单判断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