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去福永一家公司的面试题目,问这是什么电路?

楼主(2013-06-06):
如题。我回答说是恒溜电路,面试官不置可否,我也不知道对否。

网友A:
个人认为LZ回答对路

网友B:
1A恒流源

网友C:
恒流源是用于对外提供恒定电流的,这个不太像,我认为是1A恒流负载才对,对蓄电池的恒流放电(测容量)时可能会用到,三个二极管用于减少三极管的功耗

网友D:
这个有输入,是个恒压源。输出电压随输入变化。当输入电压不变是,是恒流的。至于是否能提供恒流输出要看应用。

由于是电阻取样,受欧姆定律约束,恒流,肯定恒压。

不过详细说,上图,电阻会发热的。电流也未必恒定。 相反只要电阻变化不大,电压倒是恒定的。

网友E:
面试题目错误

网友F:
估计面试人的意思就是 横流源

楼主:
All, 忘了说啊,上面那几个二极管是LED灯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恒流源是用于对外提供恒定电流的,这个不太像,我认为是1A恒流负载才对,对蓄电池的恒流放电(测容量)时可 ...

上面那是LED灯

网友G:
关键是看用户取哪个作为输出量,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恒流源是用于对外提供恒定电流的,这个不太像,我认为是1A恒流负载才对,对蓄电池的恒流放电(测容量)时可 ...

说的很对   这个是可以给外设提供恒定电流的   一般在三个二极管处加负载   不过这个负载要小

网友I:
这是运放电路
这是led驱动电路
哈哈

网友J:
LED灯恒流供电电路呵呵!

网友K:
你都说了,那是LED灯咯  。
就是典型的LED恒流源驱动电路 。
如果是小公司 , 一般这类的题目 都会和他们做的东西有些 关系

网友L:
这不是典型的恒流源电路(借用其输入阻抗无限大,输出阻抗为零的特性)吗?就是如楼上所说,加了LED,也可以作为恒流源的电源灯什么的……

网友M:
有点意思

网友N:
如何工作呢

网友K:
这不是典型的恒流源电路(借用其输入阻抗无限大,输出阻抗为零的特性)吗?就是如楼上所说,加了LED,也可以作为恒流源的电源灯什么的……

------不是恒流源的电源灯。
是 LED 电路,  恒流源来驱动 LED 。LED灯板 用的比较多。

网友O:
这个电路有问题。现实设计中没人这么用的。会烧三极管。

运放的输出有内阻的,相当于三极管基极串了一个电阻,问题不大。

网友P:
第一眼看是个LED灯恒流驱动电路,但是3个串貌似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啊

网友O:
你去的应该不是那家做汽车电子的公司吧?他们一般不会用这种电路。估计是做LED灯的某些企业。

网友Q:
呵呵,这就是一个单极性的恒流电路啦

网友R:
好像以前在学校做恒流电路测电阻的时候用过,不过上面才接5V而已用的是8050。
这里12V加LED负载,三极管要强壮些才行吧。

网友S:
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,,,,看着很别扭。

网友T:
前面可以看成一个电压跟随器,1R电阻流过的电流就是1A,三极管起开关作用,别的没啥了

网友U:
我认为应回答:
1、恒流源
2、横流为1A。
所以楼主的回答只有一半,否则不会特意给出1V和1R两个参数。

网友V:
典型的恒流源吗!电流=1V/1欧=1A。 如果电压改变,可以改变输出电流,从而改变LED的亮度。

网友W:
看不清楚啊

网友X:
1A的恒流LED驱动

网友Y:
1A的电流对LED来说会不会有点大呢?

网友Z:
得看负载接在哪,如果负载是那几个二极管就是恒流源,如果负载是1欧电阻就是恒压源

网友AA:
这是汽车电子公司的吗?运放构成负反馈闭环,使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维持一安,排除电源电压的波动对亮度的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你去的应该不是那家做汽车电子的公司吧?他们一般不会用这种电路。估计是做LED灯的某些企业。 ...

呵呵 你才对了 是那家汽车电子

网友AB:
恒流电路有很多场合不仅需要场合输出阻抗为零的恒流源,也需要输入阻抗为无限大的恒流源,
特征:使用运放,高精度
输出电流:Iout=Vref/Rs

网友AC:
压控电流源,输出电流值受输入端(运放的同相输入端)控制。当其输入端为固定的1V时,则等效为1A的恒流源。

网友AB:
楼主,果断被面试通过了?

网友AD:
引用 网友I:
这是运放电路
这是led驱动电路
哈哈

有才!

网友AE:
请问如何判断是1A电流的

网友AF:
恒流的吸流电路,个人认为

网友AG:
答案正确,加10分

网友AH:
三不像!面试官都这种鸟人!他是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的!我也试过一次,虽然可能是自己资质达不到要求,但看着他这态度还是头也不回就离开了。

网友AH:
我也发过贴,有兴趣大家看看。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17198-1-1.html

楼主:
面试碰到考官出题目正常,不管过不过,搞清楚答案比较重要吧。

网友AI:
引用 网友AD:
有才!

LED驱动电路,恒流源 1A。对1R的电阻,和三极管功率需求比较大,这种大功率,很高的放大倍数的三极管比较贵。

网友:
恒流电路,3个LED的压降在3.3*3=10V。运放反馈1V。必须要12V才能够启动。这个12V电压不高。

  当然3.3V的LED应该是蓝光LED。红色的只有2V左右。

网友AJ:
常用作led恒流。此处的运放可理解为比较器,I=1V/1Ω

网友AA:
面试是用英文?岂不你是去做车灯

网友AK:
,,擦。。。重点没说,,,LED恒流驱动呀,,,,,擦里个擦,,,

网友AL:
LED灯恒流供电电路

网友AM:
过电流保护电路,电流大于1A时,比较器负极大于1V,比较器输出低电平,三极管截止,保护起作用。

网友AN:
正确答案: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

网友AO:
LZ回答正确

网友AP:
如果说这是一道改错题,我信。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P:
如果说这是一道改错题,我信。

愿闻其详。

网友AQ:
菜鸟来学习了

网友AR:
我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