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触点串联,是否耐压加倍?

楼主(2013-06-06):
比如触点容量标注AC250V/2A的双刀单掷继电器,内部的两组触点串联后,能否当成一个AC500V/2A的触点用于AC380V的场合?为什么?
我认为,双触点通过机械联动,串联后,分断时触点间距加倍,应该可以提高分断耐压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A:
交流应该好一些,两个触点可以同时过零灭弧。直流恐怕就不行了,电弧黏住一个触点顺便可以把另一个打穿。

网友B:
加了一点。

网友C:
产品有工艺参数!…触片尺寸与之距离有规定!
另外:有个指标是讲触点电流的。还不如将触片并联。
接380V、看有无电弧即可!…

网友D:
并联也不行,触点接触有时间差异,一个坏了,另一个跟着就坏了

网友E:
2楼的签名亮了!

网友F:
绝对可以

网友G:
问这是什么

网友H:
AC250V/2A 看不懂什么意思, 不是指输入最高250VAC/2A才会工作吗?

触点可以在AC250V下通过2A电流,应该描述为AC250V@2A 更准确。

网友I:
好像大家意见不统一呀……:lol

网友J:
由于2个继电器的动作不能做到绝对联动吧,所以肯定有先后

如果按照击穿距离方式分析,似乎是可以的,但是毕竟不是电容,

电容是通常隔开电流的,而继电器在直通状况下一些耐压性能仍不在安全值。

网友K:
看似可以

网友L:
不是一倍的关系

网友M:
不是一倍的关系KC

网友N:
不行,两组触点不可能同时动作,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时间,可能导致另一组击穿。

网友O:
也可以  但是要保证电流   最好选用更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不行,两组触点不可能同时动作,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时间,可能导致另一组击穿。 ...

不管是两个低耐压触点串联还是单个高耐压触点,分断的过程中,触点间距都是由0变为最大值,串联的两个触点来自同一个继电器,机械联动,动作会有先后差别,先断的触点会击穿拉弧,但这不是绝缘结构击穿,是间距很小的空气击穿,很快另一触点也会开始拉弧分担电压,不存在一个触点长时间承受高电压的可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也可以  但是要保证电流   最好选用更大的

有个客户想用普通的密封继电器来控制AC380V@2A的通断,我查了一下,小型密封继电器可以达到几十安的电流,但最高只有AC250V的触点电压,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体积大电流大,太浪费了。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有个客户想用普通的密封继电器来控制AC380V@2A的通断,我查了一下,小型密封继电器可以达到几十安的电流 ...

嗯  是的   还是要考虑一下客户的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嗯,你分析的是有道理的。
你可以做一些实验,让继电器在额定的电流,电压下。串联继电器,测试其可靠性, ...

嗯,都是成本惹的货,要是都能按保守方案来弄,电工就轻松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