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闲置开发板都已出,谢谢!

楼主(2013-06-06):
闲置开发板都已出,谢谢!

网友A:
如果6225上1.4A, 6205应是2.8A

测试过用6205带2.5A的42电机,电流设定在2A,同步整流方式,用不了几分钟就发热厉害,时间再长就保护了。板上铜皮的厚度是1oZ,芯片连接的大面积地平面,估计是30 * 30 MM。 当然这个电机是高速型,内阻是相当低

网友B(2013-08-27):
LZ应该上图的,上图看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