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SRAM开辟自己的一段空间

楼主(2013-06-06):
uint16 *i=(uint16 *)0x20000000;
uint16 initial_i;
for(initial_i=0;initial_i<1000;initial_i++)
{
       *(i+initial_i)=0;
}
这段空间用来给上位机读写数据的,以前我是随便这么初始化下。后来发现这样不好,违反了指针,又没有一开始就保护好这段空间。我在网上看到KEIL C51里的一段代码
#pragma arm section rwdata = "TEST_DATA"
  DATA_TEST 0x20000010  0x00000500
  {
    *(TEST_DATA)
  }
  ; embedded SRAM 20kB
  DATA 0x20000510  0x00004700
  {
    * (+RW, +ZI)
  }从 0x20000010 开始,开辟了 0x500字节的地址,其他的变量放在之后的区域,编译器自己处理。那么我定义的数组的首地址就是0x20000010。

我想,能不能像他一样,一开始就开辟好空间,PSOC5上能做到吗?请指教?如果不可以,能否定义一个数组,指定首地址呢?请指教

网友A:
定义一个全局数组,就开辟了一个空间。地址由编译器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义一个全局数组,就开辟了一个空间。地址由编译器决定。

主要是那块地址要被另一块单片机寻址用啊,地址肯定要确定的

网友A:
外部SRAM吗?还是共享的?

网友B:
可以,我明天到办公室回复你

网友B:
请看附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看附件

前段时间比较忙,没上21。今天,有收获呀。我一直那段用的空间都没保护好,今天得认真看看。多:lol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看附件

基本弄好了。就是闲置了一部分空间,我是0x1fff 8000--1fff ffff为系统RAM,0x2000 0000--0x2000 4000为用户保护自用RAM。还有一部分没用,用户RAM必须从0x2000 0000开头的,不知道接下去的一段RAM怎么还给系统RA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