酱油启示录——18

楼主(2013-06-06):
《模拟电路》是什么?

《电路原理》+《有源器件模型》构成的一系列功能电路

谈到模型,这里给个经典的(以BJT为例)

BJT的Ebers-Moll模型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681905.htm

仅考虑EM1,先给出关系式

    If = Ies (e^(Ube/UT) - 1)
    Ir = Ics (e^(Ubc/UT) - 1)

再考虑模型图(具体图查相关书籍),其由两个“二极管”和两个流控电流源(电流增益分别为αf和αr,都小于1)构成。

如果仅考虑一个方向,模型可以略去一半(注意,相关的影响已被忽略)。这是个共基模型。

    Ie = If = Ies (e^(Ube/UT) - 1)
    Ic = αf If = αf Ie

因为 Ib = Ie - Ic = (1 - αf) Ie,即 Ie = Ib / (1 - αf),得

    Ic = Ie - Ib = (αf / (1 - αf)) Ib

令 βf = αf / (1 - αf),上式为

    Ic = βf Ib

这样一来,将共基模型变换成了共射模型,关系式为

    Ib = Ibs (e^(Ube/UT) - 1)
    Ic = βf Ib

其中Ibs = (1 - αf) Ies = Ies / (1 + βf)

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点,这仅仅是个模型,且是相当初级的模型,虽然很经典。

其次注意这里的αf或βf,由于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较小,所以才能近似地视其为常数。

楼主:
各位可能会问,这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模型?告诉你,这是较大信号模型。为何要加“较”字?自己考虑

那小信号模型呢?告诉你,那只是较大信号模型在某点上泰勒展开的一价近似,那纯粹是《数学》。

网友A:
这又是管得哪家的闲事儿

楼主:
1)任何《电路》连接只是个“图”,其给出的仅是个拓扑信息,所以一般有电路拓扑一说。

2)任何《电路》器件只是个“点”,其给出的仅是一个关系,如I~V关系。

3)任何一条传输线,也仅是一条线。

4)任何一个“电路”,仅是一个模型,别想象得太多了。

5)电路CAD只是个电路模型的仿真程序,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。

6)工艺,不是电路。

看不懂这句话的(《电路原理》+《有源器件模型》构成的一系列功能电路)才是没有真正认识《模拟电路》的根本原因。

楼主:
所以,最后强调一点:

电路 ≠ 那相应的“一坨东西”!

如果想真玩,还得去具体做点实际的东西。

网友B:
做板级设计,很难用到这些推算公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板级设计,很难用到这些推算公式吧

别说板级,通常设计也极少使用。这里只是“打酱油”而已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别说板级,通常设计也极少使用。这里只是“打酱油”而已。

设计ic的应该才能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