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如何同时正确使用一个单片机的定时器1和计数器1

楼主(2013-06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单片机有定时器/计数器0和定时器/计数器1.要正确理解斜杠的意思,这个是或者的意思,你将它配置成定时器就不能作计数器用。要都使用就只能把其中一个配置成定时器,另一个配置成计数器。

楼主:
我现在做一个测转速的程序,定时器0和计数器1用来测转速,而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把测得转速发给电脑!现在配置完后单片机无任何反应,如果屏蔽定时器1就会测转速而且没有任何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单片机有定时器/计数器0和定时器/计数器1.要正确理解斜杠的意思,这个是或者的意思,你将它配置成定时 ...

我现在做一个测转速的程序,定时器0和计数器1用来测转速,而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把测得转速发给电脑!现在配置完后单片机无任何反应,如果屏蔽定时器1就会测转速而且没有任何错误

网友A:
你的定时器1已经配置为波特率产生了,就不能再配置成计数器了。可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0测速,或者用定时器2的捕获模式。

楼主(点评):
我这样做真的能实现了,看来定时器1和计数器1 不能同时使用!

网友B:
什么单片机?
世上不是只有一个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单片机?
世上不是只有一个单片机

51单片机呗

网友C(2016-08-22)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做一个测转速的程序,定时器0和计数器1用来测转速,而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把测得转速发给电脑!现在配 ...

你现在这个问题搞定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