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发热

楼主(2013-06-06):
我的仿真已经实现,板子是专业焊接PCB的焊的,就是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报警的实物,用电源适配器给单片机通电,电源适配器输出5V 1A的,为什么单片机发热,用万用表测IO的输出才不到1v,,求助求助

网友A:
可调稳压电源接你的板子,看电流多大,
研究下你的电路,大致估算下需要多少电流,如果远大于估算值,电路肯定有问题
单片机发热,总是你IO 输出或者灌入电流过大引起的

网友B:
用万用表测IO的输出才不到1v
********************
这就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万用表测IO的输出才不到1v
********************
这就有问题

这不一定的,弱上拉输出时带负载能力很差的

网友D:
1、检查各个IO口的输出电流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范围之内。
2、检查所有IO口的总输出电流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之内。
3、检查是否有外部高压或者和MCU不共地电压通过IO口输入进MCU内部。
4、检查MCU的振荡电路的频率、驱动电压等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之内。
5、检查芯片是否装反?
6、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质量比较差的开关电源?检查该适配器电源是否是隔离型电源?给目标板换一个实验用可调电源供电看看情况是否改变?
7、检查芯片数据手册,了解芯片是否本身就可能发热比较明显。

网友E:
楼上V5,说得相当详细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、检查各个IO口的输出电流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范围之内。
2、检查所有IO口的总输出电流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 ...

电源适配器那个输出的是1A的电流,,主要是IO输出不了5V电压,也就没法工作啊

网友F:
没得说,肯定是管脚搞错了。仔细对照 datasheet好好查查吧。特别是电源管脚出错的可能性最大。也没准芯片装反了,上回一个STM32F103RBT6上两个圆点就被我弄反了,有些芯片比较爱坑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没得说,肯定是管脚搞错了。仔细对照 datasheet好好查查吧。特别是电源管脚出错的可能性最大。也没准芯片装 ...

所有芯片的都需要查吗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所有芯片的都需要查吗

那个芯片发热重点查那个。另外查出来后,已经发热的芯片就最好不要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那个芯片发热重点查那个。另外查出来后,已经发热的芯片就最好不要用了。 ...

只是单片机发热,怎么查啊

网友F:
对照芯片手册查,看看管脚定义和功能,焊接方向是不是有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