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PS2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一块单片机上同一引脚能接收到两块板上传输过来的PS2时序(不是两个PS2信号同时传输),可是不能工作,要是只接一块就可以工作,要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:
增加一个切换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一个切换开关

可以通过软件处理吗?

网友A:
一个口接2个设备,不同时用,除了开关切换 分时用,还有什么办法
纯软件是不行的,
关键是2个设备的信号并在一起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