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32VET6执行到USART_ITConfig,进中断HardFault_Handler, 啥原因?

楼主(2013-06-06):
使用串口2的中断方式。
初始化函数
void Fuc_RS232_USART_Configuration(void)

{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一个结构体
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USART_DeInit(USART2);

        // 定义PA2 PA3 为串口1所用

        // 定义UART2 TX(PA.2)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的第10引脚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速度为50MHz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复用为推挽输出
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串口1 输出IO口

        // 定义USART2 Rx(PA.3) 为悬空输入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的第11引脚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速度为50MHz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O口悬空输入
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串口1 输入IO口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;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lock = USART_Clock_Disable;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POL = USART_CPOL_Low;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CPHA = USART_CPHA_2Edge;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.USART_LastBit = USART_LastBit_Disable;

        /*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*/

        USART_ClockInit(USART2, &USART_Clock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 串口2参数初始化定义部分,串口1参数为19200,8,1,N 使能接收和发送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9200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数据传输速率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停止位 1位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不用校验位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                // 不用流量控制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接收和发送功能
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2,&USART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串口1

        // 使能串口2中断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2_IRQn;                // 3.0库以上   USART2_IRQChannel更改为USART2_IRQn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XE, ENABLE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2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串口

}
是什么情况啊?有谁遇到过?

网友A:
单步执行进去,看到底哪条语句造成的fault

网友B:
设备时钟有无打开,你的code中没看到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 ENABLE);

网友C:
把hardfault发生时入栈的的stack frame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大家好,最近在忙别的事情,也没空解决这个问题,
2楼
     单步执行到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TXE, ENABLE); 这一句之后就进入 hardfault
3楼
      在执行这个函数之前,已经打开USART2的时钟了,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 ENABLE);
5楼

  还有就是,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 这个函数当中加断电,怎么也加不进去,好像没有这个中断函数似的。

堆栈出错时

堆栈出错时

楼主:
应该是 配置完成串口之后,串口需要有中断执行,但是找不到串口中断函数入门,所以就进入 hardfault 。哪里配置的不对吗?需要怎么配置,串口中断函数才好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