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功放上电总是pu的响一声,电流很大,请牛人帮忙

楼主(2013-06-06):
我用的PAM8006做的小功放,按照官方原理图做的,结果上电的时候总是响一声,而且电流很大,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到过这个芯片。

网友A:
功放通病,找扑啪声消除电路,有的功放自己有这个功能,比如LM3886

网友B:
是不是SD引脚没有控制好?上电时需要使能SD,等电源电压稳定后再禁止SD,使能器件。

网友C:
官方原理图是怎样的?不知道你的原理图是怎样的
MUTE脚信号是怎么给的,在你送给音频信号之前应该MUTE掉,那一声,就会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SD引脚没有控制好?上电时需要使能SD,等电源电压稳定后再禁止SD,使能器件。 ...

嗯,这个功能我没做,直接将SD拉高,没做控制,今晚我试一下控制这个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官方原理图是怎样的?不知道你的原理图是怎样的
MUTE脚信号是怎么给的,在你送给音频信号之前应该MUTE掉, ...

嗯,这个芯片的MUTE和SD我都没控制,我没搞清楚这两个的区别,不知道控制哪个比较好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放通病,找扑啪声消除电路,有的功放自己有这个功能,比如LM3886

我想这个芯片有使能输出引脚,应该是为这个设计的吧。我晚上试验一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,这个芯片的MUTE和SD我都没控制,我没搞清楚这两个的区别,不知道控制哪个比较好一点 ...

SD是整个芯片的使能,适用于低功耗待机的控制
MUTE可以用于在工作状态中的静音,如切曲过程中
上电的话,我认为应该先把SD拉高,让芯片工作,然后再MUTE拉低,输出音声,mute信号输出时间可以调整到你那个POP音之后,这样就可以了

网友A:
楼主的芯片有Mute引脚,可以做延时控制来消除po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D是整个芯片的使能,适用于低功耗待机的控制
MUTE可以用于在工作状态中的静音,如切曲过程中
上电的话, ...

谢谢您的指导,我现在电路板的MUTE引脚给直接连到地了,看了下不好改,我在布一块PCB做实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芯片有Mute引脚,可以做延时控制来消除pop

多谢版主。我制作块新的pcb在做实验。

网友D:
应该是上电一瞬间电流太大,做个上电延时。。。

网友E:
具体电路不清楚!…看喇叭一端是否接输出电解电容?(1000uF/50V)…属OTL…否:OCL…做个软启动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具体电路不清楚!…看喇叭一端是否接输出电解电容?(1000uF/50V)…属OTL…否:OCL…做个软启动!… ...

输出没有接那么大的电容,直接了1uf的

那是吸收回路的!…软启动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具体电路不清楚!…看喇叭一端是否接输出电解电容?(1000uF/50V)…属OTL…否:OCL…做个软启动!… ...

这位DX,小弟初次接触功放,这个芯片是BTL的,至于功放的OCL OTL 还是BTL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区别,目前正在学习。

LZ很努力哟!…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位DX,小弟初次接触功放,这个芯片是BTL的,至于功放的OCL OTL 还是BTL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区别,目前正在 ...

把图贴出来,楼上曾回复的各位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哪类电路。

网友E:
哈!…你把工作电压、输出功率告诉我,能猜出是否BTL!…2822很熟!…

网友G:
我们是用PAM8610的,应该差不多;
上电是否,IC不可控,
可以考虑电容充放电,来控制SD或者MUTE,以消除PU;

网友H:
OTL输出必然如此,是因为输出电容需要充电到1/2VCC引起的。

如果芯片有专门的此功能当然可以解决,否则就只能自己另外做电路,在输出电容充电完成之前不接入喇叭。

楼主:
电路图是这样的,在附件里不知道怎么添加进来,我板子正在做过几天才能发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