蜂鸣器电流太大会影响单片机别的程序正常进行吗?

楼主(2013-06-06):
程序里面如果加了让蜂鸣器响的程序,蜂鸣器响后不往下执行,回到初试化时的状态,去掉鸣器响的程后能正常向下执行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先确定,蜂鸣器响的时候 单片机VCC电压时多少?
另外,你的驱动电路时咋样的?

网友B:
会不会是蜂鸣器负载过大,压降大造成复位。

网友:


网友C:
蜂鸣器通常使用三极管驱动的,单片机只是用io去控制而已如果有影响的话,你要检查一下你的驱动电路

网友D:
检查蜂鸣器启动时的电源电压情况吧。

网友E:
供电不足,改进电源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