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谢渊彬大师

楼主(2013-06-06):
谢工,你好,
我现在在做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调速,采用的是过零触发,但是现在有些问题,想请问问你
1。控制电机调速不是线性的,但是我用示波器看了过零波形和触发波形都很好,触发时间是60MS
2。电机噪音比较大,
先谢谢,谢工

网友A:
可控硅调速有这个问题.所以用斩波的方式不太好,如果要做到比较好用的调试必须是变频的

楼主:
可是我发现,其他公司做的这个设备,也是用可控硅的,但是他们的调速比较均匀,线性比较好,不抖噪音也很小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发现,其他公司做的这个设备,也是用可控硅的,但是他们的调速比较均匀,线性比较好,不抖噪音也很小,
...

其他公司应该用移相调压,进而调速

楼主:
移相调压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,
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,
谢谢了,各位,

楼主:
继续等待,

网友C:
1、触发时间是60MS  ?
建议可控硅做斩波调速每半个电源周期触发一次,也就是10ms计算一次触发。
2、电机和转速和电压本来就不是完全线性的,而且还受负载的限制。
3、谢工生意太忙,已经很久不来了。

楼主:
谢谢,叶工,
触发时间是600US,我说错了,
也就是每半个电源周期里面都有一次触发。

楼主:
好久没看,沉下去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