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bug时,该如何看每个函数的执行时间? (keil MDK中)

楼主(2013-06-06):
   STM32在debug的时候,keil mdk 右下角t1,会有每个函数执行的时间。
        如图:
        t1会计时,能看到。这个时候,是用的软件仿真。

当用JLINK 调试实际硬件时,“ t1 ”就一直是0.0000sec。
那么该如何看每个函数的执行时间?

网友A:
硬件的不行

网友B:
函数调用前后输出IO,用示波器看。

网友C:
函数进入与返回地方用计数器计数差值,串口输出查看

网友D(2016-02-02):
硬仿那个时间不走是怎么回事?

网友E(2016-03-22):
引用 网友C:
函数进入与返回地方用计数器计数差值,串口输出查看

请问怎么用计数器呀?用什么计数器比较合适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