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5安装完后出现没有add菜单栏的现象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6-06):
这个太奇葩了吧,是说最上面的菜单栏没有add么?layout,我的16.6也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太奇葩了吧,是说最上面的菜单栏没有add么?layout,我的16.6也没有

对啊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这个确实奇葩,还是重新找个安装包吧

网友B:
allegro有多个工具,选择这个
实在没有,重新**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llegro有多个工具,选择这个
实在没有,重新**

你共享个**方法吧,我的方法实在就是那样

楼主:
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,怎么解决的,给个帮助啊,

楼主:
还是装16.3好使,哎,支持16.3

网友C(2013-07-12):
请确认是否在正确的激活菜单层次下,他有严格的分层规范,

网友D(2013-08-13):
同求解决方法。
与楼主一样,Add菜单无法编辑;Layout菜单也是没有。
换了两种16.5版本装,效果一致;再换16.6安装,照旧。
折腾一天了,也不清楚问题所在。顺便说下,系统为win7,64bit。

网友D:
反复折腾。总算搞定。
定位故障原因应该是**不当造成。参照 http 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6eaee8f0100z3gf.html 说明,特别是红色注解文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反复折腾。总算搞定。
定位故障原因应该是**不当造成。参照 http 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6eaee8f01 ...

你是之前没有ADD后来搞定了的?

网友E(2014-01-14):
引用 网友D:
反复折腾。总算搞定。
定位故障原因应该是**不当造成。参照 http 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6eaee8f01 ...

网址打开没有东西啊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F(2014-03-26):
lz解决了吗?求方法共享

网友G(2014-11-12):
5楼正解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今天搜索了好多都没找到解决办法,还重装了软件,其实是我们打开软件时选错了平台,习惯性选第一个选成Allegro PCB SI GXL,所以进软件后发现没有add 和layout。其实那个是仿真的,要选Allegro PCB Design GXL或是下面的PCB Design,进入软件后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