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S320F2812的片外Flash读写时序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WF1M32B-100G2TI3作为TMS320F2812的片外Flash,现在要根据芯片的读写时序编写DSP的读写时序,看了一些资料,还是搞不懂芯片的时序和DSP编程的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?          还有这个芯片的读时序怎么根据下面的表和图计算出引导,激活,跟踪时间?

网友A:
图片没有传上来    请以附件的形式上传

网友A:
Flash芯片是和DSP2812连接好的是吗   如果是连接好的   你只需知道Flash被映射到dsp中的那个区,也就zone?   这个确定了  你只需对这个映射区的对应地址写数据就可以啦  关于这个flash的读写时序都有dsp自己完成

楼主:
图片其实就是芯片WF1M32B-100G2TI3的datashe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