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SP的程序书写中,是否两个句柄可以在不同时刻使用同一器件??

楼主(2013-06-06):
小弟在写一个程序,两次用到了同一个器件外设,而且是不同功能,大体的意思是,
先给hMcasp=DEC6713_AIC23_OpenCodec();(这是将音频口配置为MCASP功能,用来发送程序)
然后我关闭这个句柄,重新给了新的配置
MCASP_reset(hMcasp);
MCASP_close(hMcasp);
hMcasp=NULL;
hMcasp=MCASP_open(MCASP_DEV1,MCASP_OPEN_RESET);
接下来是将MCASP口配置为GPIO口来控制LCD
问题是这样的,可以这样先运行一遍,但是采集到LCD的信息后,再次返回执行发送程序时,就卡死了,不执行了,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呢??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  你是在硬件仿真下测试的是吧   你可以在返回执行发送程序处单步运行  测试看到哪儿呢
卡死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   不管配置为GPIO 还是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  如果不能切换工作的话  也是无法成成功   但不可能卡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  你是在硬件仿真下测试的是吧   你可以在返回执行发送程序处单步运行  测试看到哪儿呢
卡 ...

我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  你是在硬件仿真下测试的是吧   你可以在返回执行发送程序处单步运行  测试看到哪儿呢
卡 ...

这个,我今天测出来了,是可以这样用的,程序卡住之后,我直接Halt,然后看到黄色箭头的标识位置,就是卡的原因,配置没读出来,主要的原因就是程序在配置句柄时,我多加了延时程序,这个延时程序实际的想法是等待配置结束,不过确实有些画蛇添足了,去掉延时之后就正常了,可以很顺利的切换使用不同的功能,不过有时候,会出现有些引脚的状态不稳,我想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,不过,谢谢你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可以的  你是在硬件仿真下测试的是吧   你可以在返回执行发送程序处单步运行  测试看到哪儿呢
卡 ...

是可以这样用的,今天测试出来了,不过我是在程序卡住之后直接Halt,然后就看到黄色箭头标出的位置就是程序卡住的位置,多次调试之后发现,我多加了几个延时程序,去掉延时程序后就正常了,可以正常的切换功能,发送,接收,显示,都正常工作。不过,还是谢谢你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,我今天测出来了,是可以这样用的,程序卡住之后,我直接Halt,然后看到黄色箭头的标识位置,就是卡 ...

其实切换了引脚的功能后等待一段时间是可以保证其稳定运行   你说的卡到延时程序  肯定是你的延时程序进行了死循环  进去出不来了   问题找到就好   :lol

网友B(2014-03-11):
你好,我刚入手SEED-DEC6713这块开发板,想请教你一些问题,方便的话加我QQ:568182077,注明21ic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