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O压降疑问?

楼主(2013-06-06):
红线这句话,是说当负载比较轻的时候,PNP管压降可以低到10MV-20mv,这时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?

网友A(点评):
当然是放大状态

网友B:
当LDO负载比较轻的时候,PNP调整管压降可以低到10mV-20mv,这时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LDO负载比较轻的时候,PNP调整管压降可以低到10mV-20mv,这时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。 ...

可否用电压电流的关系图示一下

网友:
展示一下图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否用电压电流的关系图示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这里的饱和电压为什么不是常说的0.3V,电流越小电压越小么?

网友C:
有些可能是mos管,压降很小

网友D:
当然是开关状态。三极管换为MOS管,一样很欢。换为一个电子高速开关也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E:
个人认为,在regulate的状态下管子不应该进入饱和状态,进入饱和状态就意味着Ic<Ib*β,且继续增加Ib对Ic不起作用,这样的话控制环路处于失效状态,无法regulate;之所以dropout voltage 会随着负载的减小而减小,个人认为原因在于管子的饱和电压会随着Ic的减小而减小,所谓的最小dropout voltage 应该是管子对应于Ic的临界饱和电压。

网友B(点评):
没道理。临界饱和:Vbe=Vce; 饱和Vbe>Vce.

网友F:
LDO的开关管基本都是工作在放大区

网友B(点评):
LDO只有调整管。没有开关管的说法。

网友G:
说红线这句话有何意义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饱和电压为什么不是常说的0.3V,电流越小电压越小么?

饱和电压并非常数,虽然这里Rce是非线性的,但大致还是有 Vce = Ice * Rce 。 自然负载电流Ice越小Vce也越小。

网友H:
饱和VCE能到这么低?不应该是零点几伏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也许能帮到你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539437&pid=3161452&fr ...

恩,有时间还是好好看看,理解这个问题还觉得还是要从载流子和Vec电势关系上去理解。VCE电压如果在10MV-20MV,三极管这是我认为是在饱和状态而非放大状态,反馈环路已经进入饱和。

网友A(点评):
这么理解就困难了

网友I:
该电路是在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的基础上扩展的!…它是线性特征。但有个条件:需在集电极、发射极保持3V压降!人们为了降低功耗!将C、E对调!…才有这个样子!稳压状态应该是Veb+Vce…输入、输出就是0.2-0.3V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该电路是在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的基础上扩展的!…它是线性特征。但有个条件:需在集电极、发射极保持3V压降 ...

图上说的调整管是PNP,这种结构多用于LDO,也就是低压差线性调整器。在没看这个资料之前,我一般都是按输入比输出高300MV考虑,设计电路时也是这样考虑,可是这个资料说LDO输入输出压差可以最小在10-20MV,这是我的疑惑之处,这里的10-20MV是怎么说的啊?

楼主:
我把资料传上来啦,大家仔细看看,后面的环路补偿写的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谢谢楼主分享

谢个屁啊,解答问题啊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图上说的调整管是PNP,这种结构多用于LDO,也就是低压差线性调整器。在没看这个资料之前,我一般都是按输 ...

可以最小10-20mV,不清楚说这句话有何目的

网友I:
理解错误!…它是为降低压降而设计的!…饱和:就失控了注:饱和在0.3V以下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