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LM324 这个电路

楼主(2013-06-06):
hi
各位大虾,帮忙看下,这个电路是用在热水器上的。

LM234 正端输入的是5V 的PWM波形, 这个电路是不是积分电路,
能不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,有点看不懂。
谢谢!

楼主:
补充一下,LM324供电是9V。

网友A:
感觉像用PWM波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流的电路

网友B:
是的,最终R8上的电压和C1上的电压一样。
没有必要这么复杂。

楼主:
LM324 pin1输出脚 的电压如何计算呢?谢谢

网友C:
感觉四楼所说的很对,由PWM波形得出运放想正向输入端的电压,也是其反向输入端的电压,可得出流经R8的电流大小,应该是通过调节PWM来调节电流大小。至于运放输出,有了流经R8的电流大小,可知道NPN发射极的电压和基极的电流。有了发射极电压,可知基极电压;有了基极电流可知运放输出与基极压差。这就能求出运放输出。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?

楼主:
同意5楼的说法, R8最终的电压应该跟运放两端的电压一致;
后面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。三极管基极对地的电压应该是R8的电压加上0.7V。
但是,运放的输出如何计算呢?
R7跟电容C31起什么作用呢? 不像是积分电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同意5楼的说法, R8最终的电压应该跟运放两端的电压一致;
后面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。三极管基极 ...

三极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,经过前面的低通滤波之后到运放的输入已经是直流电压了,后面的三极管是扩流的。R7和C31应该是频率补偿的。这个跟电路原理没什么关系,可能不同的运放会不一样吧。

楼主:
但是仿真下来,输入不同的占空比,三极管基本处于开关状态。
能否可以解释下,运放的输出电压如何来计算?谢谢

其实不需要关心运放的输出电压,只要知道运放开环时,正负输入必须相等电路才静止。否则,运放的输出,不是正最大值,就是负最大值。

网友E:
运放满输出,运放靠的是输入的微弱电压经过很大的放大倍数,然后产生负反馈,稳定输出,这个电路有点象恒流源!请拍砖

网友E:
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,有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可以看出,求解R8要分两步,一步是三极管产生的电流,一步是正向输入产生的电流,刚上电R8是无输出的,直到三极管导通,不知道这么说对不,请高手指点

网友F:
1, c1能将PWM黏化成脉动直流,与输入频率有关。过低的频率就会让这个电路看起来工作在开关状态
2,假设1成立,那此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正规DAC,使用pwm方式模拟DAC。运放正输入应该为近似直流。运放为比例积分电路,控制晶体管,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,使R8上恒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但是仿真下来,输入不同的占空比,三极管基本处于开关状态。
能否可以解释下,运放的输出电压如何来计算? ...

你的仿真频率是多少?

网友G:
同意14楼观点。此乃PI调节电路也:对快速变化而言,其输出视电容为短路;对长时间而言,其电容视为开路,故可以使得闭环输出无限地逼近设定值。

网友H:
把R14去掉,就是个电压跟随,输出电压=输入电压了。R7为运放负反馈,R14-R8为电路回路负反馈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,怎么看起来像是V/I转换电路呢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