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CAN线进行脉冲群测试时,出现通讯中断,该怎样处理?

楼主(2013-06-06):
对CAN线进行脉冲群测试时,出现通讯中断,该怎样处理?采用容性耦合夹进行测试的,can线采用的是屏蔽线,进行了单端接地。

网友A:
楼主也在研究CAN啊~~:handshake
通信中断有可能报文过多总线过载。
CAN高,CAN低的匹配电阻是多大啊,是不是这里没有做好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也在研究CAN啊~~
通信中断有可能报文过多总线过载。
CAN高,CAN低的匹配电阻是多大啊,是不 ...

120欧,是在终端匹配的

网友B:
以楼主的能力应该不用考虑基础问题,先加强软件的健壮性试试吧

楼主:
要求A级啊,中断时间小于1s就应该报出来,软件不太好处理

网友B:
硬件上处理的话只能试试加上pf级的电容和TVS
实在不行还可以试试隔离

楼主:
隔离的效果很好,还会丢几包数据

楼主:
数据的短时异常,可以从软件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