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希望增加一个帖子删除功能

楼主(2013-06-06):
希望增加一个帖子删除功能

网友A:
用STM32作为主机的例子,自己改改,可以实现LZ的要求。

网友B:
光看库函数帮助不大,最快的方法是从ST已有做USB主机连接USB键盘的demo开始。

我记得那个demo是从USB键盘收到数据显示到LCD上,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从串口发给PC。

楼主:
那能否告诉我里面例子哪一个是USB作为主机的?用的是STM32F103RBT6 作为主机接收普通PC机那种键盘的设备,应该选USB包里面的哪个主机例程?或者大家有没有作为主机的例子给我一个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能否告诉我里面例子哪一个是USB作为主机的?用的是STM32F103RBT6 作为主机接收普通PC机那种键盘的设备, ...

你这型号不行的,要做usb主机你要用usb host或usb otg的芯片才行。
103里的usb都是device型的,就是从机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型号不行的,要做usb主机你要用usb host或usb otg的芯片才行。
103里的usb都是device型的,就是从机 ...

恩,我重新去看了一下数据手册,知道不能用这个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