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复位电路的一点疑问?

楼主(2013-06-06):
今天焊一块169的最小系统,我的复位电路是按照我在淘宝上买的一块149的开发板设计的。
描述如下:上拉电阻10k,接地的电容0.1uf。
问题如下:焊出来后器件上电复位不能正常执行程序,按键复位后可以正常执行程序。但是这个复位电路在我买的开发板上面是可以正常的上电复位的。

网友A:
我也才学,不能帮你了,这里帮你顶下,希望有人看到。
  169你咋焊的,我今天申请了一片,看到那个引脚,真是有点不敢动手。

网友B:
按照现成开发板的电路,没有什么问题,是可以工作的。
楼主的情况可能是很多原因,reset线路应该是有问题。
如果可以把电路图贴出来,会更快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贴出电路图看看。

网友:
你按键接在哪里了?

网友C:
一般来说是板子问题,可以将PCB看看

网友D:
确定电路没问题 就检查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才学,不能帮你了,这里帮你顶下,希望有人看到。
  169你咋焊的,我今天申请了一片,看到那个引脚,真 ...

买的转接板,那东西光洞洞板上是不行的。

网友C:
1、VCC、TCK、复位脚。先后稳定的顺序很重要

网友E:
上拉电阻的一半为47K的

网友E:
下拉电容的可以不用的

网友E:
还有就是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的,特别是下载口的链接的

网友F:
看下上拉电阻是不是虚焊的,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来量RST管脚的电压变化的

网友F:
下拉电容的可以不要的,哦,对了,那个上拉电阻的最好用47K

网友G(2013-07-09):
如果复位按键能用,说明上电复位不对,可以的话拿示波器捕捉一下信号看看,建议把接地电容去掉,没用的东西多了反而容易出事。

网友H:
把电路图传上来   大家好好看看   顶一个

网友I:
这个复位电路的下拉电容可以不要的,再试试看的啦

网友J:
检查下电源吧,测下纹波

网友K:
:lol我就来看看

网友L:
是不是复位引脚或者电阻虚焊,用镊子把复位脚短到3V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