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5430降压到5v,但是输入输出都有特别大的纹波

楼主(2013-06-06):
大家好!我现在用tps5430降压到5v,输入电压是12v,我都没有带负载输出和输入的纹波都特别大,有100多毫伏,而且用示波器看输出和输入的电压信号,都有一个大概400khz的震荡信号,幅度有150mv,电原理图是按照数据手册给的标准画,pcb布板也是按数据手册来的,布板时芯片底部放置了一个很大的过孔,与地充分连接以保持很好散热,主要是这么大的纹波会影响后面的液晶屏不能正常显示,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接个小负载试试
另外,贴图 PCB 来看
输入是哪来的,纹波多大

网友B:
电路是否合理。

网友B:
有图有真相更好。

网友C:
pcb布板,
还有可能是测试手段问题, 示波器地线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