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IC30F系列AD缓冲满了怎么办

楼主(2013-06-06):
dsPIC30F系列16个AD缓冲满了,而且,中断还没响应,好像是又从ADCBUF0开始写,这样数据就乱了怎么办呢(设置的自动转换,4个AD一中断),我是在ICD3仿真时设置断点,看到的这个问题,头4个AD正确,然后再进中断,数据就乱了。

网友A:
这能有什么办法?

就如同一个瓶子,一端进水,一端出水,进水比出水快,瓶子里面的水肯定要溢出来,不想溢出来,要么加快出水速度,要么减慢进水速度,还能有啥办法?

楼主:
这个不好控制吧,我都设成自动的了,如果中断真没响应,那不是真的乱了吗

网友B:
肯定是程序的问题,如果你是4个一中断,那就必然是4个一中断。建议你再仔细分析一下程序,如果发现不了问题,不妨将相关程序发上来,注意芯片型号也要发上来,大家一起帮你分析一下。

楼主:
4个一个中断后,如果中断没响应的话,AD还自动采样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4个一个中断后,如果中断没响应的话,AD还自动采样吗?

中断没有响应?我不明白,你屏蔽呢?AD会自动采样的。

楼主:
不屏蔽啊,有其它中断,如果这个中断耽搁了,AD还继续采样会不会造成数据错乱呢

网友C:
如果中断也被耽搁说明程序编写有问题

楼主:
暂时还没遇到这个问题,就是担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