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了模拟示波器、探头,还是不行。头大?

楼主:
我在使用stm32f303的芯片,用ADC采样信号,发现送入ADC输入通道的信号发生了变形,信号如图所示:
送入一个直流电压量1.5V 或3.3V,或送入一个正弦信号,用示波器交流档放大了看信号,有周期变形,画一个周期如下

途中每两个大尖出现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一样,大尖和小尖间的间隔是sampling time时间相同。例如:设置ADC采样频率为1.6M,sampling time=19.5个周期,信号时间间隔如图中标注。
这个问题用我自己的板子,用STM32F303discovery开发板,用我自己写的程序,用官方例程都有这个信号变形。
而测量了f103ret6的芯片,它的ADC输入引脚上输入信号没有这个变形。
急求助,这个是正常的吗?ADC采样值貌似也算准确吧,我采样ref3130稳压芯片由千分之一电阻分压得到的1.5V信号,AD采样值跳动在4个lsb(1M左右采样频率,19.5周期sampling时间)。

楼主(2013-06-06):
是信号对采样电容充放电造成的吗?f103芯片采样没有这个影响啊,这算引入了大的噪声吗?

网友A:
应该是信号对采样电容充放电造成的,从图形上面来看 应该对数据的准确性没什么影响,当然要注意阻抗匹配(特别是采样率比较高时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信号对采样电容充放电造成的,从图形上面来看 应该对数据的准确性没什么影响,当然要注意阻抗匹配( ...

谢谢。
我的应用是将一个信号经过f303芯片内的可编程运放后,然后由ADC采样,运放的输出在内部连接到了ADC的一个通道,运放的输出阻抗应该是很小的吧(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),这时候阻抗匹配应该没大问题吧。

可103的芯片上没有这种现象呀?

网友A:
运放的输出在内部连接到了ADC的一个通道?
那最上面的波形是怎么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的输出在内部连接到了ADC的一个通道?
那最上面的波形是怎么来的?

芯片的PA2脚连接了运放OP1的输出,OP1的输出还连接着ADC1通道3,也就是这三个连一块了。上面波形是测量的PA2脚,PA2脚设置的是模拟模式。不带上下拉。
又用discovery开发板测的时候用自带例程,就是直接ADC1通道7采样外部信号,(没有用内部运放),这时候也是有上面波形的信号变形的。
谢谢

楼主:
f103的勘误手册上有一段描述ADC通道0会有电压毛刺的说明,和这个又不像,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

楼主:
和楼上发重复了,改了

楼主:
第一张是输入信号,示波器档位 垂直50mv 水平25us
第二张开了AD采样后,AD输入通道处测量的信号: 垂直 50mv 水平25us
第三张 将第二张放大 垂直 50mv 水平5us
第四张 再放大 垂直 20mv 水平100ns

楼主:
换了模拟示波器,还是有毛刺。
当采样直流电平时AD通道输入端串接一个50Ω电阻,毛刺的上冲会消失,在并一个10uf电容到地,上冲毛刺又有了。

楼主:
http://www.hqew.com/tech/news/1071369.html
看了这个**,认为我所测量的毛刺是因为采样电容充电拉低了输入信号,外部串联电阻大的时候,毛刺也大。
就这样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