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003F3P6 如何烧写程序,求解答。

楼主(2013-06-06):
STM8S003F3P6是怎么下载程序的,如果不用STLink之类的下载\仿真器,那么最简单廉价的下载方式是什么?可以用串口下载吗?像STC一样。
只是下载,不用仿真。

网友A:
STM8芯片,部分支持串口ISP。
003F3不支持。
就算是支持串口下载的STM8芯片,初始始用时,也要先用STLINK,把BOOT LOADER选项字节功能使能后且烧录到芯片中去,才能下载。
你可以看下,我博客上有个**是讲STM8串口下载的。

其实,如果你想长期用STM8芯片,几十块钱的STLINK仿真器工具的钱还是有必要的。。。

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  选好利器还是很重要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