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问个mega64 编程器烧录EEPROM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我在程序中定义
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1 @ 0x100 = 0x05; //方法1
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2 @ 0x101 = 0x16; //方法1
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3 @ 0x102 = 0x35; //方法1
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4 @ 0x103 = 0x03; //方法1
生成*.eep文件后用AVRstudio烧录到MEGA64中。
生成的eep文件内容
:020000020000FC
:0401000005163503A8
:0400000300000000F9
:00000001FF
到这步都没问题。
但是我回到IAR6对其进行仿真的时候读取地址 0x100、0x101、0x102、0x103的内容却是全为空啊,这是怎么回事啊。
读取的程序没有问题,因为仿真的时候自读自写,完全没问题。
@uet_cache @江枫渔火 @mornsun @caiwenwen355 @zhangmangui @huangxz

  不好意思,各位,我脑子秀逗了,把100当成0x100了。T_T!!!

网友A:
你要在配置位里面打开eepsave

网友B:
那就是没问题了啊   :lol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?那就散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在配置位里面打开eepsave

IAR在DEBUG的时候会直接覆盖eeprom区域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解决了?那就散分吧

还不能结贴啊 要一天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AR在DEBUG的时候会直接覆盖eeprom区域。。。

还好我没有IAR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好我没有IAR

而且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1 @ 0x100 这样定义以后,每次上电都会重写这段区域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而且__root __eeprom unsigned char a1 @ 0x100 这样定义以后,每次上电都会重写这段区域。。。  ...

"每次上电都会重写这段区域。。。"
你是用什么仿真器啊?在avrstudio里面是可以指定要不要写eeprom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IAR在DEBUG的时候会直接覆盖eeprom区域。。。

这个意思是说不管写不写EESAVE,每次编程时都会擦除EEPROM吗?最近发现这个问题,每次编程后熔丝位都会被修改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