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Eclipse+GCC+Jlink搞STM32的么?Debug perspective找不到复位按钮。

楼主(2013-06-06):
Eclipse Debug perspective上面找不到复位按钮,每次想让程序从头开始执行就要Reload,可怜的STM32 Flash只有1万次写寿命丫,现在都几千次了,真肉疼。

网友A(2013-10-06):
唉~~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

网友B:
我有在使用,不过,我没用过其调试功能~

网友C(2014-04-15):
确实没有复位按键,不过可以用板子上的复位按钮,程序会重头开始跑,debug也会重头开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