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kit3ID问题

楼主:
求教……
PICkit 3 detected
Connecting to PICkit 3...
Firmware Suite Version...... 01.28.72
Firmware type......................Enhanced Midrange
PICkit 3 Connected.
Target Detected
Target Device ID (00000000)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
ID (00002d20).
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,该怎么解决呢?谢谢大家了……

网友A(2013-06-06):
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?

网友B:
Target Device ID (00000000)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
ID (00002d20).

这是指的通过KIT3读取到的目标板芯片ID和MPLAB中选择的芯片不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?

芯片型号:PIC16F150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arget Device ID (00000000)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
ID (00002d20).

我选择芯片型号的时候是选择的芯片上面标识的型号啊,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,请问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芯片型号:PIC16F1508

请看我的附件,这是我从MPLAB(v8.87)的release note中截图。

STUTV)1(05(VMOGV[CF(CPH.jpg (90.93 KB )

网友C(2013-07-24):
我也一直是这个问题搞不过去,开始一直以为是配置字那里不对,弄了一圈还是不行,都快崩溃了,刚刚突然想到把芯片供电改为kite3供电就能烧进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