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做单片机AT89C51的烧录器

楼主(2013-06-06):
买了个AT89C51,24C02,MAX232。请问怎么样做烧录器?

网友A:
楼主你这个做烧录器就麻烦了,你应该买STC89C51,那个可以通过串口下载数据的,国产的,还便宜。你这个要买专门的烧录器,二十多一个吧,别被骗了,我当年不懂,花了我四十五个大洋

网友B:
买了个CPU,买了个硬盘,还有usb口,请问怎么做键盘?

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~

网友A:
你看看这个可以不。

网友A:
如果你买国产的51单片机,STC89C51或者52,可以用电路

网友C:
单片机只需要ISP下载就OK了  你只需用max232转换一下  通过串口就可以下载了
单片机下载都是冷启动  设计一个开关在下载前能够断一下电就可以啦
不知你的这个EEPROM想干啥

收到PM. 看了,AT89S52可以借串口进行编程,本质是SPI,非RS232, 而且AT89C51只能用并口编程。
ATMEL的51都不可用串口ISP。STC等新一代的可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这个做烧录器就麻烦了,你应该买STC89C51,那个可以通过串口下载数据的,国产的,还便宜。你这个要买 ...

可以做通过USB下载的编程器,没必要非要串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只需要ISP下载就OK了  你只需用max232转换一下  通过串口就可以下载了
单片机下载都是冷启动  设计 ...

他可能是是想做成不需要电脑就能烧录的编程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做通过USB下载的编程器,没必要非要串口

USB的完全可以  记得STC的USB转串只能用CH341   别的转过去不兼容  下载波特率不能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他可能是是想做成不需要电脑就能烧录的编程器

嗯  对呀  楼主可能下做个把hex存到EEPROM里面  然后脱离PC机直接下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USB的完全可以  记得STC的USB转串只能用CH341   别的转过去不兼容  下载波特率不能高 ...

直接用USB还是比较方便的,atmel可以用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嗯  对呀  楼主可能下做个把hex存到EEPROM里面  然后脱离PC机直接下载

不过楼主有点不花钱搞研发的嫌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过楼主有点不花钱搞研发的嫌疑

人家都芯片买好了  怎么没花钱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人家都芯片买好了  怎么没花钱了

关键是怎么做咯

网友E:
好恐怖,上面全是版主。。。

网友F:
都是大师

网友G:
高手很多啊

网友H:
是烧这个AT51,还是用这个51去烧录别人家的51?

网友I:
我一直用STC的片子

网友J:
观摩仰望

网友:
我用的是STC51单片机做的烧写器,很简单,做一个最小系统,利用串口输入输出就行,再下载一个烧写软件,就OK!

网友K:
看高手支招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只需要ISP下载就OK了  你只需用max232转换一下  通过串口就可以下载了
单片机下载都是冷启动  设计 ...

收到PM. 看了,AT89S52可以借串口模拟时序进行编程,本质是SPI,模拟了MOSI、MISO、SCK、RST时序,非RS-232。当然如果说SPI也是串口,这也说得通。
而且AT89C51只能用并口编程。

(297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L:
收到PM. 看了,AT89S52可以借串口模拟时序进行编程,本质是SPI,模拟了MOSI、MISO、SCK、RST时序,非RS-23 ...

怎么能把SPI和串口拉到一起啊   我说的ISP下载   你下面的这个图不就是UART吗  它哪儿的SCK呢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怎么能把SPI和串口拉到一起啊   我说的ISP下载   你下面的这个图不就是UART吗  它哪儿的SCK呢 ...

呵呵,您要搞清楚ISP的定义。:)

而且上面这个图是借串口来模拟SPI接口的,而不是RS-232。这是一种不常用的AT89S51的烧写方式。
官方是用并口来做现在线的。

请看RESET等引脚的接法:
6,7,8,9:MOSI/MISO,SCLK,RESET

(10,11:RXD,TXD)

所以STC等新一代51才是使用标准串口ISP的单片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L:
呵呵,您要搞清楚ISP的定义。

而且上面这个图是借串口来模拟SPI接口的,而不是RS-232。这是一种不常用 ...

MAX232还可以sclk啊   我个人觉得是不会的   用spi的话  使能端怎么接

网友M:
可以试试

网友N:
AT89C51早已停产,现在自制编程器实在没有必要,手里还有这类旧式芯片的话,可以去淘一个通用编程器,当年上千块的现在只要几十,甚至二三十就能搞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