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程序只能发送,但不能接收到数据,求解

楼主(2013-06-06):
#include "main.h"

CanTxMsg TxMessage = {0},TxMessage1={0};
CanRxMsg RxMessage0 = {0},RxMessage1={0};
uint16_t crc=0xffff;
typedef enum {FAILED = 0, PASSED = !FAILED} TestStatus;
TestStatus status;
uint32_t ret = 0; /* for return of the interrupt handling 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void CAN_Config(void);
void calcrc(uint8_t *crcbuf,uint8_t size,uint8_t count);
TestStatus Receive(CanRxMsg *RxMessage0);
TestStatus CAN_Polling(void);
TestStatus CAN_Interrupt(void);
int main(void)
{
  TestStatus status;
  /* CAN configuration */
  CAN_Config();

        status=CAN_Polling();
        if(stat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N_Transmit(CAN1,&TxMessage);
        }

        status=CAN_Interrupt();
        if(stat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N_Transmit(CAN1,&TxMessage);
        }

}

static void CAN_Config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  CAN_InitTypeDef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;
//  CAN_FilterInitTypeDe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;

  /* CAN GPIOs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/* Enable GPIO clock */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CAN_GPIO_CLK, ENABLE);

  /* Connect CAN pins to AF7 */
  GPIO_PinAFConfig(CAN_GPIO_PORT, CAN_RX_SOURCE, CAN_AF_PORT);
  GPIO_PinAFConfig(CAN_GPIO_PORT, CAN_TX_SOURCE, CAN_AF_PORT);

  /* Configure CAN RX and TX pins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CAN_RX_PIN | CAN_TX_PI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GPIO_Init(CAN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CAN1_RX0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CAN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/* Enable CAN clock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CAN_CLK, ENABLE);

  /* CAN register init */
  CAN_DeInit(CANx);
  CAN_StructInit(&CAN_InitStructure);

  /* CAN cell init */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 = 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 = CAN_Mode_Normal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 = CAN_SJW_1tq;

  /* CAN Baudrate = 100KBps (CAN clocked at 36 MHz) */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 = CAN_BS1_9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 = CAN_BS2_8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 = 20;
  CAN_Init(CANx, &CAN_InitStructure);

  /* CAN filter init "FIFO0" */
/*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 = 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List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16bit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= 0x0001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0001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= 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
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  */

  /* Transmit Structure preparation */
  TxMessage.StdId = 0x1;
  TxMessage.RTR = CAN_RTR_DATA;
  TxMessage.IDE = CAN_ID_STD;
  TxMessage.DLC = 8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0] = 0x01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1] = 0x03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2] = 0x00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3] = 0x25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4] = 0x00;
        TxMessage.Data[5] = 0x03;
        calcrc(&TxMessage.Data[0],20,6);

  /* Enable FIFO 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*/
  CAN_ITConfig(CANx, CAN_IT_FMP0, ENABLE);

}
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#endif

/**
  * CRC
  */

void calcrc(uint8_t *crcbuf,uint8_t size,uint8_t count)
{
        uint8_t bit=0;
        uint8_t i=0;
        uint8_t pos=0;
        if(size-count<2)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
        while(pos<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rc ^= crcbuf[pos]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 = crc&0x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c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c=crc & 0x7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b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c ^= 0xa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c=crc &0xff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os++;
        }
        crcbuf[pos++]=crc & 0x00ff;
        crcbuf[pos]=crc & 0xff00;
}

/**
  *
  */

TestStatus CAN_Polling(void)
{

 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= 0;
        int i=0;

  TransmitMailbox = CAN_Transmit(CAN1, &TxMessage);
  i = 0;
  while((CAN_TransmitStatus(CAN1, TransmitMailbox)  !=  CANTXOK) && (i  !=  0xFFFF))
  {
    i++;
  }

  i = 0;
  while((CAN_MessagePending(CAN1, CAN_FIFO0) < 1) && (i  !=  0xFFFF))
  {
    i++;
  }

  /* receive */
  RxMessage0.StdId = 0x00;
  RxMessage0.IDE = CAN_ID_STD;
  RxMessage0.DLC = 0;
  RxMessage0.Data[0] = 0x00;
  RxMessage0.Data[1] = 0x00;
  CAN_Receive(CAN1, CAN_FIFO0, &RxMessage0);

  if (RxMessage0.StdId != 0x01)
  {
    return FAILED;
  }

  if (RxMessage0.IDE != CAN_ID_STD)
  {
    return FAILED;
  }

  if (RxMessage0.DLC != 8)
  {
    return FAILED;
  }

  return PASSED; /* Test Passed */
}

TestStatus CAN_Interrupt(void)
{
  uint32_t i = 0;

  /* transmit 1 message */
  TxMessage.StdId = 0;
  TxMessage.IDE = CAN_ID_STD;
  TxMessage.RTR = CAN_RTR_DATA;
  TxMessage.DLC = 2;
  TxMessage.Data[0] = 0xDE;
  TxMessage.Data[1] = 0xCA;
  CAN_Transmit(CAN1, &TxMessage);

  /* initialize the value that will be returned */
  ret = 0xFF;

  /* Receive message with interrupt handling */
  i = 0;
  while((ret ==  0xFF) && (i < 0xFFF))
  {
    i++;
  }

  if (i ==  0xFFF)
  {
    ret = 0;
  }

  /* disable interrupt handling */
  CAN_ITConfig(CAN1, CAN_IT_FMP0, DISABLE);

  return (TestStatus)ret;
}

楼主:
我这里用的是stm32f373,开发板能够发送数据给电脑,中间用了一个can转串口的转换器,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,电脑能够接收到数据,但用调试助手发送,开发板接收不到数据了,轮询和中断都接收不到数据?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程序什么问题,是不是设置有问题?

网友A:
1.先看接收PIN脚是不是好的,通过该脚输出高、低电平
2.设置filter为全部接收
3.内部loop back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先看接收PIN脚是不是好的,通过该脚输出高、低电平
2.设置filter为全部接收
3.内部loop back看看 ...

过滤器我都不会设置,所以全没用。我用loopback模式,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,板子是不是会发送回来,调试助手有时能正确接收到到发送的数据。

谢谢你,毕业设计搞的头疼了

网友A:
调试助手? 用串口调试助手?
LZ到底是CAN通信有问题,还是串口通信有问题?

网友B:
把过滤器的mask都改为0,应该就可以接受所有的报文了。
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0000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过滤器我都不会设置,所以全没用。我用loopback模式,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,板子是不是会发送回来,调试助 ...

已经调通了,先在loopback下调通后再在normal模式下调通了。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楼主   顶一个  很不错  钻研精神  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