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简易电路检测增量式角编码器旋转方向?

楼主(2013-06-06):
增量式光电角编码器,+5V电源,A,B两路TTL方波脉冲(占空比50%)输出,相位相差90°(顺时针A超前B,逆时针B超前A),如何用个简单的电路检测是A相超前B相,还是B相超前A相。

网友A:
用2个边沿触发器即可
先触发的那个点灯,并禁止另一个触发器的动作.

楼主:
感谢,我试一下。

楼主:
这样做会不会有个问题,就是A相超前B相90°,也相当于B相超前A相270°,而角编码器的初始位置是不确定的,如果刚好B的上升沿先到了,会不会造成显示的相位相反?

网友A:
不会的.

光电编码器 38页

网友B:
当其中一个边缘上升时判断另一路是高还是低   如果是高则说明落后   如果是低则说明相位落后90度
用单片机的中断就可以去判断   用dsp的话  直接由时间管理器  接入两路信号就可以通过读寄存器值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

楼主:
谢谢zhangmangui,就是不想搞那么麻烦,所以才想用个简单的电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zhangmangui,就是不想搞那么麻烦,所以才想用个简单的电路

想用简单的数字电路做是吧  请看我穿的资料  里面有详细说明

网友C:
找一个可以双沿触发中断的MCU,其中一个接中断,另一个接普通IO,中断时判电平!正+1,负-1。
这样的用法,不用当心去不去抖的问题。

网友D:
一个D触发器即可。一路接D端,另一路接CP。输出便是方向信号。
在CP输入(比如说A路信号)的上升沿判断D输入(比如说B路信号)的电平高低,从而得出方向信号。

楼主:
qzlbwang,谢谢,我还用GAL20V8弄了一个,要是你这个方法行的话就简单多了

网友E:
教科书都是12楼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