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3-06-06):
最近要通过USB2.0实现上位机采集FIFO中的数据,要采集的数据有两块,其中一块为原始信号采集,另一块为经过FPGA处理后的数据采集,(用VC实现)
   现在的疑惑时,不知如何来区分由USB采集的是原始数据还是处理后的数据?

网友A:
楼主学生?在固件里把不同数据组织好,打包上传,上位机再解包。

楼主:
对,我是学生。首先谢谢您的帮助。现在还有一个想法,就是将两种数据分别存到两个不同的FIFO中,然后来用USB来分别采集两个FIFO中的数据,请问这样做可以吗?如果可以的话,需要在USB的线程中怎样设置,才能采集不同的FIFO中的数据呢,怎样指定让USB按照要求去采不同存储区的数据呢。
   因为是刚刚接触这一块,所以好些都不太明白,请指导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