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看到相加比高的cortex MCU

楼主(2013-06-06):
一直对ST的cortex M3感兴趣,但主频不够,希望100M以上。现在看到有100M的cortex M3,性价比感觉不错。一定去用用。

网友A:
GD32F103系列跟ST的兼容,主频能到108M,楼主不妨试试

楼主:
好啊,一定去试试。比较熟悉ST的东西,软件如果兼容,那就更方便了。另外主频能到108M,很好啊。

网友B:
对, 我测试过,不过当时我用的是8M的晶振,最高跑到了104MHz,实测IO口翻转的频率能达到26MHz,因为一个周期需要翻转两次IO口,所以IO口的速率为52MHz,是主频的一般,嘿嘿......

楼主:
好啊,I/O口的速率很不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对, 我测试过,不过当时我用的是8M的晶振,最高跑到了104MHz,实测IO口翻转的频率能达到26MHz,因为一个周 ...

若是这样的话 IO速度没什么可炫耀的!和STM32F103一个求样 效率低下!,等能单指令/单周期翻转在炫耀吧(IO口翻转输出频率可以达到1/2 CPU主频才算及格)
注:STM32F2XX,STM32F4XX,AVR等都可以IO口翻转的频率可以达到1/2 CPU主频,即:8MHZ CPU SYSCLK,IO翻转输出最大为 4MHZ ,而不是2MHZ!!!

网友C:
LPC17XX也是: IO口翻转的频率可以达到1/2 CPU主频,即:8MHZ CPU SYSCLK,IO翻转输出最大为 4MHZ ,而不是2MHZ!!!

网友D(2013-08-28):
引用 网友C:
若是这样的话 IO速度没什么可炫耀的!和STM32F103一个求样 效率低下!,等能单指令/单周期翻转在炫耀吧( ...

例子很丰富  记下了  以后开发的直接拿来做经验:lol

网友E:
速度快就是性价比高了?楼主这是什么思维啊,你用得着这么高的主频吗?

网友F(2014-01-26):
楼主不知所云

网友G:
看把楼主了的

网友H:
有点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