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03xx应用笔记

楼主(2013-06-06):
GD32F103xx应用笔记,请参考附件。

AN001-Software Migration Guide & IDE config file

AN002-Programming Flash Memory Manual

AN003-GD32F10xxx - AN003 ADC Application Note

只要官方出新的应用笔记我们会在这里及时更新。
敬请关注。

网友A:
附件在哪里?

楼主:
不好意思,一时疏忽忘记上传附件了。现已更新到最新版本,谢谢dirtwillfly.

网友B:
资料太少

网友C:
用IAR编译有问题,你们遇到过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IAR编译有问题,你们遇到过吗?

您好,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IAR可以正常支持GD32,如有问题,可以联系我们的FAE协助解决。

网友D(2013-07-07):
GD32F103xx IDE Config 对应IAR ARM 6.40.2的文件有没有

网友D:
Sun Jul 07, 2013 00:14:20: Fatal error: Timeout while checking target RAM, core does not stop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. Failed to execute RAMCode for RAM check!   Session aborted!

网友D:
半夜折腾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
另 :买样片下单的 GD32F103RBT6 实际拿到的是GD32F101RBT6
8MHZ HSE *9倍=72MHZ  (72MHZ似乎超规格了 但跑起了了,试图108MHZ 失败)
IO 翻转频率 和STM32F103一样效率低下 ,CPU 72MHZ主频 IO只有18MHZ
其他还没测试

网友D:
RTC不错,随便找个烂32768HZ的晶振都可以工作

网友E(2013-09-17):
问一下,GD32的ISP下载协议也是和STM32一样么?

楼主:
是完全兼容的。

网友F(2013-11-22):
那么也是完全可以使用JLINK 来仿真、调试和下载GD32了对吗?到时只要选择对应的STM32型号就可以了是吗?

网友G:
有没有中文版?

网友H(2013-12-22):
应用笔记多了我就可以直接抄到产品里面了

网友I:
求大神打救,我使用HSI,安装论坛上的说发去配置,108Mhz,结果串口初始化调用RCC_GetClocksFreq返回的是48Mhz
后来发现原来是SetSysClockTo108_HSI 这个函数在设置RCC->CFGR |= (uint32_t)(0x08000000UL | 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 | RCC_CFGR_PLLMULL12);
的时候,bit27死活设不进去,应该是写进去0x0828040A,但调试看到的就是0x2028040A
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试过啊?

网友J(2014-01-21):
引用 网友I:
求大神打救,我使用HSI,安装论坛上的说发去配置,108Mhz,结果串口初始化调用RCC_GetClocksFreq返回的是48 ...

你所用的芯片型号可以提供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你所用的芯片型号可以提供吗?

你好,我用的型号是GD32F103RET6 下面还标着AEP1991 AM1341,
我用的IDE 是KEIL V4.70 , 用的调试器是 ST-Link (ST F4开发板上带的ST-Link) 用SWD
用的ST的库版本是V3.6.1

网友I:
另外想请问一下,我现在的应用,在STM32上是可以的,因为想用国产芯片,所以尝试移植过来,
我直接用烧进来不修改任何东西,跑HSI 4x16 64MHz 还没发现问题,基本能跑,但有些人说是
山寨的,里面完全一样,有些人说不太一样需要修改部分代码,我找的的资料比较零碎,有些说
DMA需要注意,有些说某个GPIO的用法不太行,有些说FLASH不太一样,也没有一个对照表告诉我们
需要改那里,注意那里,没有官方的说明所以我不太敢用,需要测试久一点才敢用,希望有高手可以帮我评估一下
我的应用如下
硬件方面:
(1)UART2  用了 DMA1_channel_6 + DMA1_channel_7 + UART_2 中断
(2)UART4  用了 DMA2_channel_3 + DMA2_channel_5 + UART_4 中断
(3)SPI1  用了 DMA1_channel_2 + DMA1_channel_3 + SPI1中断
(4)SPI2  用了 DMA1_channel_5
(5)SPI3  用了 中断
(6)PWM 用了 PB0, PB1, PC6, PC7
(7)ADC 用了 PC0, PC1, PC2, PC3
(8)几个GPIO
(9)SysTick  用了 SysTick 中断
(10)FLASH  用原来ST库里的函数FLASH_Unlock(),FLASH_ProgramHalfWord()等等对FLASH进行擦和写
(11)有使用BKP RAM 电池供电储存器 来保存数据
(12)有使用WATCH_DOG
(13)有用GPIO PB6, PB7 --> EXTI9_5_IRQ 中断
其他软件行为:
(1)有调用 SCB->VTOR 重映射跳转表
(2)有读取 96bit 的 UID (在这个芯片里也是96bit吗?也是唯一码吗?)
(3)有在程序里打开ROP,以及关闭ROP(芯片清空)
(4)部分函数直接访问非对齐数据(STM32支持,不知道这个行不?)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你好,我用的型号是GD32F103RET6 下面还标着AEP1991 AM1341,
我用的IDE 是KEIL V4.70 , 用的调试器是 ST ...

写进去的数值是对的,应该是已经运行在108MHz了。
但调试过程中看到的返回值有误,怀疑样片是否已损坏?可以给我您的地址,我们会提供新的样片供您试用。
另外,您也可以先设置为72MHz,来做代码移植。

至于差异的对比,因为MCU内部各寄存器和模块协同工作,比较复杂,还是要看您的具体应用和代码的,而不是简单的说哪里就改哪里。
兼容加快了代码移植速度,很快就可以在GD32上跑起来,但是具体的功能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的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写进去的数值是对的,应该是已经运行在108MHz了。
但调试过程中看到的返回值有误,怀疑样片是否已损坏? ...

你好,你的意思是不是说,写进去跟读出来在调试器上看是没有同步?还是说这个寄存器的这个位本身有读的问题?我是发现设高频率运行起来后串口有问题才跟踪进去,发现串口初始化时,读出那个位是0所以算出了48Mhz,所以串口速率不正常,如果只是跟调试器的同步有关的话,串口初始化的时候读出来的那个位应该是对的,如果是寄存器的那个位读有问题的话,我们应该可以写死串口的初始化,不使用读回配置来判断时钟速率,我会试一下这个方法,然后再判断一下他是否跑在设定的时钟,不行的话再换芯片,因为现在设64Mhz是正常的,芯片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吧?,设置72Mhz的话,好像不行,我使用HSI,HSI一定要除2,如果用不了那个位的话,只能乘以16倍,我是希望可以跑到96Mhz左右了,,另外你说的可能烧掉,先谢谢你了,我手头上还有样片,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写进去的数值是对的,应该是已经运行在108MHz了。
但调试过程中看到的返回值有误,怀疑样片是否已损坏? ...

非常感谢你的提醒,我已经测试过了,确定是读回来的问题,68~100Mhz我都测试清楚了,100以上我就没测试了,因为不打算太靠近极限,原来在这个论坛上有人发的贴说修改void RCC_GetClocksFreq(RCC_ClocksTypeDef* RCC_Clocks)这个函数,我把一个判断取消了不判断那个位,运行正常,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型号有这个问题有些没有呢?
//       if(((pllmull)&(0x08000000)) != 0)
           pllmull = (((pllmull)&(0xF7FFFFFF)) >> 18) + 17;
//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pllmull = ( pllmull >> 18) +2;

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用

谢谢你

网友I:
GD32F103RET6,我的程序里第一次启动检测到没有打开ROP就会打开ROP,接收到某个指令时会取消ROP并清空芯片
但当编译器选择了优化等级 (-O3) 的情况下,程序出问题了,ST-Link也打不开,取消ROP也不行,需要用ST-Link不断重复
连接,擦片(擦一半会出错),取消ROP(也是一半就出错),重复这几个步骤好几遍,再把没有优化的程序烧进去,然后通过程序内部取消ROP
芯片才可以正常继续使用,在STM32里不会这样,请问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指导一下啊?
另外出问题后要重复很多次去擦,我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有资料说FLASH不太一样,请问一下有没有更合适的工具或者烧写器推荐一下啊?

网友K:
我想知道的是GD的芯片可以使用HSI跑到96M这么高的频率并且稳定运行吗?是否意味着用GD的芯片可以不使用外部晶振也就是HSE时钟了?

网友L:
我其实想问楼主,这个新锐同创和以前的铭正同创是不是一家子呢

网友M(2014-05-02):
国产货,尽用鬼文文档,严重郫视

网友M:
[信息] ST官方发布中文应用笔记供用户使用,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09244-1-1.html 看看人家,到底谁重视中国市场,谁重视中国客户,就别嚷嚷支持国产,还是看你自己做的怎么样了

网友N(2014-06-29):
收到你的资料了谢谢了,刚刚才卡斯和ixuexi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

网友O(2014-08-11):
我用Jlink Commander 都识别不到 GD 单片机怎么回事啊

网友P(2015-02-26):
凑个热闹

网友Q:
GD32的flash的用法资料介绍,这个很重要的。

网友R:
这几个关于GD32F103芯片的资料我收下。

网友S:
该分享的资料非常不错的,关于103芯片的资料的。

网友T:
这个是基本的资料的,,分享了吧。

网友U:
像应用笔记这种资料的很是不错的。

网友V(2015-07-26):
这个好东西啊 FLASH存储那块还不能使用。

网友W(2017-03-17):
收到资料,谢谢楼主

网友X:
这些资料都是非常重要的

网友Y:
像这样的资料的大家以后多分享的哈

网友Z:
这些资料的还是收下备用的

网友U:
这中资料多分享的哈

网友AA(2017-11-13):
请问下。我的stm32f103rct6的工程,根据文档改成gd32f103rct6后不能烧程序进去呢。

网友S:
这几个最基本的资料的再次过来看看学习下的。

网友AB:
好东西,不能让它沉下去,加个精呗,置顶

网友AC:
ST的价格现在涨得太厉害了,不得不要想GD了,先留个记号吧

网友X:
引用 网友F:
那么也是完全可以使用JLINK 来仿真、调试和下载GD32了对吗?到时只要选择对应的STM32型号就可以了是吗? ...

选择对应的MCU型号的非常关键的

网友AD(2019-05-08):
你好,有没有用过eclipse移植STM32F103到GD32F103的程序?

网友AE(2019-07-23):
楼主,为啥我用STM32F103写的读取片上温度的程序下载到GD32F103电路板上测温高出20度?急急急,求回复

网友AF(2019-10-28):
STM32F407移植到GD32F407的TFTLCD相关例程嘛??? 官方和代理公司都没有出欸

网友AG:
国产的为啥英文资料,翻译的话有的还不好解释,好愁

网友AH(2020-12-02):
谢谢分享,国产芯片好用啊

网友AI(2021-03-04)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一时疏忽忘记上传附件了。现已更新到最新版本,谢谢dirtwillfly. ...

哪里可以找到FAE

网友AJ(2021-04-14):
锐鑫同创 还在代理gd32吗

网友AK(2021-06-08):
现在芯片的资料太少了,都无从谈起了。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