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弱弱的问题,利用CD4017如何循环点亮40个LED灯

楼主(2013-06-06):
最近做个东西,用CD4017跟555来做,循环点亮40个LED灯,有点头晕,4个CD4017如何串联

网友A:
是一次只能有一个LED亮吗?

网友B:
4个不够,要5个。

谢谢这个串联方案

网友C:
4017批价两毛五,555也要一毛多,再加上分立元件,不如用个**毛的国产MCU来做这个东西,用13条IO脚做5X8的分时驱动,可以接40粒LED,功能强得多,占的PCB面积也小。

谢谢提醒用MCU的方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4017批价两毛五,555也要一毛多,再加上分立元件,不如用个**毛的国产MCU来做这个东西,用13条IO脚做5X8的 ...

4017批价两毛五,555也要一毛多
这么便宜?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4017批价两毛五,555也要一毛多
这么便宜?!

估计你以前都是买的零售价格。。。。;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一次只能有一个LED亮吗?

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017批价两毛五,555也要一毛多,再加上分立元件,不如用个**毛的国产MCU来做这个东西,用13条IO脚做5X8的 ...

这么便宜啊。国产的单片机有什么推荐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个不够,要5个。

谢谢了。明白怎么弄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么便宜啊。国产的单片机有什么推荐么。

OTP 的兼容PIC16C54的国产18脚/20脚的片子,512Word的也就差不多这个价,比如大陆ChipOn的兼容片子、湾湾的FeeLing/芯睿/义隆/的价钱都差不多,好多代理还可以帮你免费写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个不够,要5个。

第2、3个的Q0为何不能用作输出呢,Q9那个我明白,因为在复位之前一直为高

网友F(2015-09-09):
单片机做的抗干扰不行,用4017做加RC抗干扰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