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了IAR EW8051 7.51A ,插上仿真器怎么驱动是 SmartRF04EB 呢?

楼主(2013-06-06):
IAR EW8051 7.51A 对应的是Chipcon SRF04EB
IAR EW8051 8.10 对应的是SmartRF04EB

安装了IAR EW8051 7.51A,插上仿真器电脑直接安装显示的驱动是SmartRF04EB

现在无法下载和调试,怎么能够将驱动换成Chipcon SRF04EB?
?这里没有Chipcon SRF04EB

网友:
这个也能随便换的吗?

楼主:
自己搞定,在硬件更新向导里点击“从磁盘安装“安装所需的驱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?
有时候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正确,可以手动安装驱动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?
有时候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正确,可以手动安装驱动就好了

恩, 这个问题搞定了。在硬件更新向导里点击“从磁盘安装“安装所需的驱动,
就显示了这两个
Chipcon SRF04EB
SmartRF04EB

网友(2013-08-02):
多谢了,这个很给力

网友B:
楼上的老兄,可以把那个chipcon rf04eb的驱动软件发给我,急需啊,邮箱477593330@qq.com
感激不尽啊!!!

网友C(2013-12-14):
楼主 请问怎么弄的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现在很急

网友C:
留个联系方式:qq29431630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留个联系方式:qq294316304

你好,这个情况是这样解决的,因为一开始我安装的就是IAR EW8051 7.51A 对应的是Chipcon SRF04EB驱动,奇怪的是电脑显示的一直是SmartRF04EB,没有Chipcon SRF04EB,在硬件更新向导里点击“从磁盘安装”安装所需的驱动(还是之前IAR EW8051 7.51A 对应的是Chipcon SRF04EB驱动);安装后电脑上就有显示两个Chipcon SRF04EB、SmartRF04EB;选择Chipcon SRF04EB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你好,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个Chipon SmartRF04EB的驱动? 我这里只有SmartRF04EB的。谢谢了! 798184279@qq.com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恩, 这个问题搞定了。在硬件更新向导里点击“从磁盘安装“安装所需的驱动,
就显示了这两个
Chipcon SRF0 ...

:)我现在也碰到了这种情况,急求一个Chipon SmartRF04EB 的驱动 ,1069870257@qq.com  感激不尽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个Chipon SmartRF04EB的驱动? 我这里只有SmartRF04EB的。谢谢了! 798184279@qq.co ...

我现在也碰到了这种情况,急求一个Chipon SmartRF04EB 的驱动 ,1069870257@qq.com  感激不尽啊!

楼主(2014-01-13):
引用 网友E:
我现在也碰到了这种情况,急求一个Chipon SmartRF04EB 的驱动 ,1069870257@qq.com  感激不尽啊!  ...

不好意思,我现在没弄这个了,所以资料也没有了,我上网搜了下,网上有,你可以去下一个。

网友F(2014-04-01):
引用 楼主:
恩, 这个问题搞定了。在硬件更新向导里点击“从磁盘安装“安装所需的驱动,
就显示了这两个
Chipcon SRF0 ...

能给我一份Chipon SmartRF04EB的驱动吗,我也遇到这问题了,留个联系方式:851414661@qq.com

网友G(2014-06-13):
能给我一份Chipon SmartRF04EB的驱动吗,我也遇到这问题了,留个联系方式:1925049926@qq.com   .谢谢!

网友H(2014-08-08):
LZ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 我的确实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网上还没有

网友I(2014-12-04):
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,急用哈,谢了1429447451@qq.com

网友J(2015-01-21):
楼上的前辈们,可以把那个chipcon rf04eb的驱动软件发给我,急需啊,邮箱sunlxt123@163.com
感激不尽啊!!!

网友K(2015-12-08):
这个有win7 64位的驱动吗按照网上的方法貌似不行

网友L(2016-05-03)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?
有时候电脑自动安装的驱动不正确,可以手动安装驱动就好了

我的就是手动安装 但是不管我怎么选 始终没有出现Chipon SmartRF04E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