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分享一个PSOC3 UART RX中断的例程?

楼主(2013-06-06):
现在用UART模块,RX中断方式,设备开始正常,过一段时间就一会收到,一会收不到了。可能是有点bug。希望有个例程能参考一下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看看Creator里面的例程。每个组件都有例程可参考

楼主:
Creator里面的例程没有RX中断方式的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看看数据手册
http://cypress.21ic.com/Document/pageDetail/id/121

例程,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

楼主:
请教一下:Creator原理图中,UART模块的RX中断连接到一个ISR模块,是不是一串数据收完了,就发出一个中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