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BQ24133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电路是用的TI提供的电路,众所周知这款芯片引脚在芯片底部,暂且不考虑虚焊问题!现在SW端口输出一个0.4V左右的电压,不是所谓的1.6MHZ波。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楼主,我不太懂这个芯片,我帮你问TI工程师了。一会儿有结果我会告诉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不太懂这个芯片,我帮你问TI工程师了。一会儿有结果我会告诉你

那先谢谢版主了,坐等你的答案!真是被搞晕了,真是看上去简单,做起来才觉的其中玄机多。搞了好几块板子,出现的都是一样的情况,只有一块充电管理板是好的。其余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是正确的,唯独SW口有问题...拜请了!

网友B:
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帮你顶一个

网友A:
sw在CCM模式时才会输出开关频率的PWM波,最高输入电压,最低为-0.5V左右。

能否麻烦你把实际使用的电路图附上来,如果有与电路图标称的器件或连接不一样的地方,请您告知!谢谢

网友C:
查VREF电压对不对,还有TS管脚对地电阻

网友D:
主要还是需要熟悉这个芯片的资料   内部的结构很重要  需要好好熟悉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w在CCM模式时才会输出开关频率的PWM波,最高输入电压,最低为-0.5V左右。

能否麻烦你把实际使用的电路图 ...

那图纸就是那芯片自带的...

网友E:
找找FAE吧   她们应该知道

网友F(2017-12-23):
时隔多年,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当年的资料,能否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