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9000接收多帧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怎么样接收多帧数据呢,现在只写了接收一帧...是在接收这一帧后接着写还是回到首地址再接收?

网友A:
你发送的到底什么格式的包?前段时间问过你,一直没说,包格式不清楚的话,你碰到的问题也没法给你找原因。

网友B:
DM9000里面也有环形队列吧

网友C(2014-11-13):
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。我现在也在做一个以太网口时也出现了点问题,前面做过两测试板,DM9000CEP都是能够工作的,现在只是根据结构修改而修改电路板,在调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DM9000的ID地址正确0x90000a46,也有读出MAC地址12:30:29:7f:6e:6e,但是ping的时候就是ping不同,DM9000的LED也有闪烁。请问你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吗?有什么好的建议呢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