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为什么有时候断不开?

楼主(2013-06-06):
最近用一个24V的继电器,继电器线包串一个常开触点开关后接在24V电源上,按下开关接通线包,继电器触点吸合,控制的一个48V电源导通,断开开关后继电器触点应该是立马断开,但是有时候,触点吸合后,我再断开开关,继电器无法断开,这是为什么?按说我继电器的线包都断电了,继电器触点怎么断不开捏。。。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。有没有高手也遇到过?求助原因和解决办法,小鸟先行谢过了

网友A:
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,目前市面上的继电器触点都是28VDC的,能过48VDC的继电器凤毛麟角。

网友B:
容量不够,触点发热,触点会粘住的,就弹不开了。
续流什么的加了吗

网友C:
想不通楼主 为什不不把常开触点开关的直接短接在电路中?你这样用继电器有意思? 表示没有遇到继电器断电后还继续吸合的 除非有电容。

网友D:
可能是有电容之类的储能元件……

网友E:
首先你要确定通断48V 电流有多大?如果是电机类的负载,电流规格放款至少一倍
估计是你的继电器 触电 电流过大,粘连了。

网友F:
李富贵和mmuuss586朋友说得对。
LZ的48V电源可能有电感性负载。
触点要加续流二极管,还要看继电器触点负载能力够不够

网友G:
线圈加续流二极管
触点根据负载的感性或者容性加RC,RDC吸收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容量不够,触点发热,触点会粘住的,就弹不开了。
续流什么的加了吗

临时顺手搭的。。。没加续流。。。

网友H:
哈哈·…那就用手弄开!…嘻嘻

网友I:
触点的负载电流大了,电弧引起触头粘联。对电感性直流负载,必须加续流二极管。对交流负载,加阻容吸收。

网友J:
没去磁,加二极管,在不行,加RC,

网友K:
充电容量不够或材料不对导致粘连了,换用合适的继电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