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103 iap

楼主(2013-06-06):
小弟由于工作需要,需要进行STM8S103的IAP方式烧录,但是由于需求所定,还必须要在中断中进行数据的接收,然后再写flash.想请教大神们怎么样在IAP的中断中完成数据的接收,不甚感激!!

网友A:
在中断中进行数据的接收, 这么没有问题。
正常的解决数据的缓冲办法就可以了。
至少跳出 IAP 的时候,注意清理一下。

网友B(2015-02-06):
楼主搞定了吧,我想做个8S003的,能不能帮助一下,谢谢。我的邮箱xzxzjg@163.com

网友C:
8S做IAP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