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编译环境下的问题困扰好久了……

楼主(2013-06-06):
上图中的level 0选项是什么意思?
我选level 0的时候,执行while(1){ GPIOA->BRR=0x0001; GPIO->BSRR=0x0001;} 得到的脉冲频率是3Mhz左右,选择level 3的时候,执行同样的语句,得出来的脉冲频率是8Mhz左右,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刚开始学这个。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。

楼主:
补充,我的编译环境是MDK,编写STM32程序

网友A:
?????
自己看看,哪里被优化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补充,我的编译环境是MDK,编写STM32程序

编译器优化级别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35273-1-1.html  你在论坛里搜搜 好多讨论这个的
级别选的不同,会影响得到的代码,有些编程不严谨的逻辑,优化后执行的并不是原来设想的逻辑。这个我说不清楚,你在坛子里搜搜吧

网友C:
选了优化之后,你要在循环变量前加 volatile

网友D:
你这个死循环被优化了,试试用IF这样的语句在主程序重新写下

网友E:
也正在学习STM32开发板,对KEIL MDK也不熟悉!!!

网友F:
编译优化选项不同,代码的运行当然效果不同。

对于翻GPIO这么简单的操作,看看编译出来的汇编就可知差异在哪里

楼主:
  代码做优化?代码的执行效率更高?  那这和芯片运行的速率有影响么?

网友G:
所谓代码优化   是指编译器将一些他认为没有用的代码去除了   所以我们的程序看上去没有问题  实质上确实有问题的

网友H:
代码优化掉了 可以看反汇编 汇编语言是否和自己要求的功能一致